s7-200cpu224

楼主(2003-01-05):
小弟的客户遇到如下问题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解决:s7-200的cpu224晶体管输出的于上位机通信怎么也通信不上去,同一个程序用220v交流的cpu就行,不知为什么,是plc坏了吗?

网友A:
串口设置正确吗?看看这2个CPU系统块的设置有什么不同

网友B:
microtomato:你在哪里?可否将你的地址或电话公布一下,小弟想请你喝一杯(如果你喜欢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