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了解6R24的电流采样方式?

楼主(2003-01-06):
我很想了解6R24电流采样方式,好象是交流采样,国内用的很少,资料也很少!有谁知道万望告知不甚感激!

网友A:
我也想了解一下,大师们指教啊!!! 虚心学习

楼主: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

网友B:
电流采样是通过交流输入端A,C相电流互感器实现的,国外好象很擅长这样做。国内一般通过霍尔元件实现

楼主:
好象是交流采样可否简述??

网友C:
选好负载电阻,利用互感器采集信号,接到24装置就可实现

网友D(2007-12-27):
   在变频器中,霍尔电流传感器主要作用是保护昂贵的大功率管.由于霍尔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往往小于5μs,因此出现过载短路时,在晶闸管未达到极限温度之前即可切断电源,使晶体管得到可靠的保护!

网友E(2008-01-31):
维修6R24电源板,CS51通讯板

网友E:
  维修6R24电源板,CS51通讯板,联系电话:137768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