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方式?

楼主(2003-01-06):
各位专家:能用通俗的语言讲一下v/f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直接转距控制方式吗?一台变频器是提供三种方式,让用户选一种吗?风机、水泵使用v/f方式吗?谢谢!!!!!

网友A:
看已有的帖子啊

楼主:
紫太阳你好: 那些理论性太强,你能用通俗点的话讲吗?我是初学者,很想从你那得到帮助,先谢谢你!

网友A: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叫通俗,我试试看: 实际上所有的电机控制方案都是在寻求一种对电机的转矩的线性控制方法。 V/F方式是通过对电机的稳态方程进行分析,发现在忽略许多因素后,如果我们改变F(频率)时,只要保持V也变化并且使V/F为一常数,那么电机的转矩基本上保持不变,这就是常说的恒转矩调速。这种方式的低性能不好,对风机水泵的控制较好。 所谓的矢量控制,就是对某些变量不光进行大小、幅值和频率的值进行控制,还要对其进行相位的控制,如果这样就实现了矢量控制。在电机里,通过对它各个矢量进行分析,发现如果通过坐标变换和旋转变换就可以算出转矩控制矢量需要的直流分量,这时控制这个量就控制了转矩,然后再反变换回来把上述的直流分量变换成交流给定量,使其实际值等于给定值,就实现了电机的矢量变换控制。 直接转距控制方式是通过快速改变电机磁场对转子的瞬时转差速度,以直接控制电机的转矩和转矩增长率,从而获得电机的快速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