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程序无法写入和删除

楼主(2003-01-06):
CPM1A 的OMRON PLC 使用FUN49命令后无法写入和删除程序 命令格式 FUN49 DATA A 01 DATA B 01 DATA C #1234 请求紧急援助 多谢赐教

网友A:
CPM没有FUN(49),不知道你是怎么写进PLC的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想加密,DATA A 00 DATA B 00 DATA C #密码 DATA A 为01 可能设成监控模式所以不能改

网友C:
打开PLC后放电。

楼主:
请问PLC如何放电,我打开后并没有发现电池

网友D:
CPM1A是支持FUN(49)的。 用CX-P连机后,在菜单选择解除程序保护,提示密码进输入1234即可

网友C:
电池有的,很小,直接焊在线路板上。

网友D:
那个是电容吧

网友C:
电容应该是在充当电池的功能吧,我习惯叫电池。,

楼主:
请问: 如果程序只是被保护起来,那该如何解除保护。 他对应的PLC地址是哪儿。 保护程序是如何操作的? 如果要对程序设置密码,如何操作。 对于FUN49命令的用法详解,能不能有谁能解释一二。

网友E:
如果不是CS1、CJ1或大型机的话,在程序的最前面加 LD AR1001 FUN(49) 000 000 #**** 断电有效。 若是CS1、CJ1或大型机,只能用CX-P软件加密(密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