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3-01-06):
我想做一个小的直流调速系统,用拉力(带动铁芯的运动产生的信号变化)来控制转速的大小,用什么来驱动直流电机比较经济啊,可控硅可以接受模拟电压信号来控制输出,从而控制转速吗?另外要是买直流调速器需要多少钱?直流调速器的输入控制信号可以是模拟电压和电流吧?(我的电机只有400W左右)

楼主:
怎么用硬件实现转速的闭环控制?上面说的拉力控制转速,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电位器,只是拉力产生的信号需要放大调整。

楼主:
紫太阳,zhengzheng等高手哪里去了啊,怎么不指教小弟啊?

网友A:
关键是要有调速板,我们提供这种板子,tel:021_63018345*40.我们的板子是用电压信号调速。siemense 的6RA23也可用,但价钱实在太不经济

网友A:
我是上海电气自动化所的不代理他人的产品,这板子在我师傅入时就开始用了。早已是成熟产品。

网友B:
用晶闸管可实现直流调速,用一套整流器通过改变控制角a可实现调速

网友C:
LCJ:你也讲了那么久了,但你讲的就这几句,不明白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