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速采集卡的厂家

楼主(2003-01-07):
我现在在帮我的单位弄一个离心机的数据采集系统,要求如下: 1 可分别测量应变,电压,温度信号 2 采样通道:40ch 3 采样频率:同步采样100Ksps/通道 4 AD分辨率:16bit,系统精度:0.05% 5 存储容量:1Mbt/ch 6 量程: 正负5伏 7 抗冲击和加速度场:50gMax 有谁知道哪个厂家可以生产这样的采集卡,如果知道请来信告诉我,万分感谢!我的油箱:duqiuhua@371.net

网友A(2002-09-18):
可以用10片凌华科技的PXI-2006实现。 PXI-2006为四通道250Ksps 16bit同步采集卡。PXI系统可以满足50g的振动要求。 如果不考虑振动的话,可以用10片凌华科技的DAq-2006实现,DAQ-2006和PXI-2006的规格一样,为PCI总线

网友B:
你说的采集卡能否同时进行静态和动态数据采集?

网友C(2002-12-26):
推荐你一款 National Instruments 的牛卡,4472 (PXI or PCI): 8通道同步采样,单通道最高采样率102.4KS/s; 24bit A/D 精度,120dB动态范围; 内置抗混滤波与ICP调理; 多卡同步简单,适合多通道应用。 http://sine.ni.com/apps/we/nioc.vp?cid=5031&lang=US

网友D:
如果是50g的冲击速度的话,恐怕PXI controller里面的硬盘需要换成flash ram了吧?:) 4472确实是块牛卡,深入了解它以后,你会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件艺术品。hoho

网友E:
我的一个客户做数据采集卡,但不知道你选择数据采集卡最关注哪几个方面,比如:价格,品牌知名。

网友F:
我觉得布太可能

网友G(2008-06-19):
来我公司的网站看看

WWW.TELBRIDGE.COM

0755-27832701

我们有CONTEC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