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1-07):
我现在用cvi开发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为什么数据采集的时候系统的显示那么慢! 是不是我的什么函数的参数设置错误,如果是的应该改哪个函数呢!?谢谢了。

网友A:
1. 你用的什么采集卡? 2. 你是不是做连续采集? 3. 你用了哪些采集函数?

楼主:
1、我用的是ni的6024e卡 2、对,我就是要做连续采集 3、DeleteGraphPlot (accpanel, ACCPANEL_TIMEGRAPH1, -1, VAL_DELAYED_DRAW); SetAxisRange (accpanel, ACCPANEL_TIMEGRAPH1, VAL_NO_CHANGE, 0.0, 1.0, VAL_MANUAL, waveformymin, waveformymax);PlotY (accpanel, ACCPANEL_TIMEGRAPH1, waveform, points, VAL_DOUBLE, VAL_THIN_LINE, VAL_EMPTY_SQUARE, VAL_SOLID, 1, VAL_RED); ProcessDrawEvents (); ScaledWindow (waveform, points, 0, &constants);

楼主:
还有:AIClearAcquisition (task); AIStartAcquisition (board, channel, 2*points, samprate, 10, 0, &rate, &task);

网友B:
我想知道你在CVI什么来给你的AIReadAcquisition函数以及PlotY函数做循环的,是不是用timer控件产生的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减小timer控件的时间间隔。如果不是的话,那么稍晚我会贴上来一个连续采集的CVI例子程序。

网友C(2007-10-10):
各位你们有没有知道怎么才能多路采集阿。我急需啊

网友C:
最好哪位大哥能给我一个实现三路采集的程序,我的邮箱是verazhang@eyou.com感激不尽阿。

网友C:
哦我用的是602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