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编程

楼主(2003-01-07):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 s7200的编程和三菱的编程是不是一样的 有没有双线圈输出的问题?

网友A:
我想本质是一样的,比如那三菱来说,在一段程序中你先让y001置位,后面又让y001复位,那在每个扫描周期,y001在后是没有输出的。同样对s7 200,也是这样的,比如按照上面的做法,对Q1.1作同样的操作,结果也是一样的。不知道你所问的事不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