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斑竹能够能给出一个典型的变频器起动过程

楼主(2003-01-07):
如果对此有研究的话, 最好是针对特定的系统,讲讲设计思路。 谢谢

网友A:
不要为难斑竹了,那是“知识产权”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网友:
我不知道你想了解的是普通变频器的起动过程,还是超大容量同步电机LCI的起动过程。一般变频器的起动很简单,按照设定的运转频率和加速时间,平稳的软起动,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过电流失速防止功能,不会产生起动过程的过流。如果采用矢量控制或者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的话,还有转矩限幅功能。如果起动完了以后要投入工频运行的话,低压变频器一般可采用变频切除,延时等电机剩磁衰减后投入电网定速运行,高压变频器一般采用所谓的同步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