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楼主(2003-01-07):
我是第一次使用研华的数据采集卡,在开发应用程序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的问题,望不吝赐教,本人不深感激!具体问题:   1)研华PCI数据采集卡的通道模式设置(单端输入或差分输入)的选择是在程序中进行的(手册如是说),但是我在例程中并没用找到相关的语句。   2)我所用的数据采集卡是1710,它不支持DMA方式,其FIFO容量为4K,现在我需要采集的数据却远远多于4K,同时需要高速不间断地采集数据,那么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这时候你就要去看看凌华的产品了,相信你会得到一个大惊喜!

楼主:
请问楼上的兄弟,凌华同等性能的数据采集卡跟研华相比,哪个价位更低?此外,凌华的应用程序容易开发吗?

网友B:
我首先声明我是用户。 至于单端与差动输入,如果卡带差动输入功能,那肯定要用到两个单端口,电流信号转电压啊!一般我用最多的是8差动,16单端的。当然得在程序里设置啊。 其实研华与凌华的产品差不多,价格也没多大差别,虽然比NI的便宜,但带差动的卡也是暴利啊。

网友C:
现在用户也被adlink教育的使用差动这种台湾词汇了:(还有量测,呵呵。

网友B:
呵呵,台湾人都这么讲,听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