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学者的问题

楼主(2003-01-07):
我是农业院校的研究生。想做虚拟仪器方面的研究,由于我以前学的是机械,所以想请问我应该学习那方面的课程。另外虚拟仪器需要什么硬件,大概要多少钱?贵了,导师不支持阿!

网友A:
建议: 1.学会一种编程语言。 2.了解数据采集和信号分析知识。 3.买一块A/D采集卡即可,建议买ADLINK的ACL-8112DG,性价比较高。

楼主:
谢谢回复。以后还请多多帮助!

网友B:
夷!!我也是农业院校的,只不过是大二的本科生。我们会不会是一个学校的呢??

楼主:
我是华中农业大学,你呢

网友C:
为什么需要虚拟仪器?很大一部分为了简化编程,从而使更多的非专业程序员能够写出符合自己要求的测量与测试的程序。所以如果是一般程度的编程,并不需要太多的编程知识。买一本LabVIEW的教材,有问题可以打电话找NI寻求技术支持,这样大多数的应用应该可以完成。 真正到硬件的价钱的话,建议你跟NI联系。我相信NI销售能够说服你的老师。并且对于高校,购买NI产品并不需要你想象当中那么多钱。尝试着去跟NI沟通一下,8008203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