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有关三菱

楼主(2003-01-07):
各位老师,我是新入门的。正在研究三菱变频器。有谁可以告诉我,三菱变频器是否国内厂家正在合资生产。

网友A:
菜菜,你也太客气了,至少鄙人不敢当你的老师,不知你为何研究三菱变频器?三菱高压变频器是仿ROBICON的,国内业绩极少,性能和可靠性是个问好?服务是个大问题。不知你意下如何?

网友B:
三菱低压变频器(通用产品)分为: S/F500J: 0.2~15kW 经济型,VF控制 E500:0.2~7.5kW 经济型,磁通矢量控制 F500:风机泵型 A500:通用型 V500:高性能型 作为入门级的学习,推荐三菱A500系列。日本产品都很相似,你懂了之A500后,富士安川三肯松下等当可触类旁通。 三菱高压变频器有三种: 1.高底高 2.IGBT串联(通用型) 3.轨道交通专用型 3.GTO型 对于"1","2"两种形式,主要用于风机泵类负载。其参数即操作方法和三菱低压变频器相同。“3”用于日本新干线(一台变频器带4台电机做矢量控制!!!) “4”主要用于钢铁行业。 三菱这个牌子,性能和可靠型都是值得信赖的。 我比较过,单就外壳,风扇,LED,电容,散热器,制动电阻,螺丝这些辅助元器件,比任何一家国产变频器都要考究。 至于服务,不同代理商之间相差很多,建议选择规模大的授权代理商,最好同时有维修能力的。

楼主:
非常感谢千岛湖和whjuli,因为我们单位要配置变频器,让我做调研,因此正在研究各类变频器。再次感谢!

网友C:
客观的说,三菱变频器的品质(S系列除外)确实很好.

网友:
好象现代人都喜欢政治不喜欢技术

网友D:
我感到很失望,怎么现在的论坛里都充斥着广告和许多非技术的争论,有意思吗?翻看早期的论坛内容,比现在的好多了,希望大家能共同净化论坛,把那些乱贴藓的赶出去!把那些老吹日本货多好多好的赶出去!确实象许多高手说的那样,大公司的变频器水平其实都比较接近,关键就是服务.就象国内变频器厂家第一集团也差不多一样,没必要非挣个你死我活的.三菱\东芝\老吹自己模块好,其实还不是人家IR\EUPEC的设计技术,只不过稍微改了一下内部局部的设计结构,就号称第几代第几代的.我选的话就选欧洲的.

网友:
希望大家心平气和一些,多谈谈技术,少些广告和攻击。 论坛的目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技术交流的平台,好的产品是靠质量和服务打动用户的,而不是在论坛上吹嘘。

网友E:
hfwfzh: 你说的对!把日货赶走,日本的产品就会偷工减料!而且还有许多贴牌产品,三菱变频器的品质好是好,就是一用就爆IGBT!!哈哈哈!!

网友F:
日本的所有在国内宣传的高压变频器如日立等,都是“克隆”ROBICON的;就比售后服务了;日本人做生意很怪:技术和销售不是一个部门甚至不是一个分公司,往往价格很高。 我门曾经和日本的一个公司买GTO,价格很高也不降,后来我们以低1/3的价格和GE谈成后,他又表示也可以接受这个价格,呵呵,早干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