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对电机进行无功补偿

楼主(2003-01-07):
目前,大部分公司和研究单位都在作电网的无功补偿,请问,对带周期性变化负载的电机,如何进行动态补偿?

网友A(2001-10-24):
电机并联电容

网友B(2003-01-03):
您好! 请您把您的通信地址告诉我,或者发到我邮件里。我公司把有相关资料 给您寄去

网友C:
买个自动补偿柜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现今电力系统中经常使用到单相非线性的负载设备,当非线性负载被连接到系统时,可能产生大量谐波电流( 3rd, 5th , 7th , 9th…. )时,将导致系统电压及电流发生畸变,例如:计算机设备、照明 、电视墙等…这些负载连接于相线与中性间的非线性单相负载,将会产生第三次及其倍数之谐波,此谐波电流势必会造成电流和电压的失真,各相线中之第三谐波电流因相位现今电力系统中经常使用到单相非线性的负载设备,当非线性负载被连接到系统时,可能产生大量谐波电流( 3rd, 5th , 7th , 9th…. )时,将导致系统电压及电流发生畸变,例如:计算机设备、照明 、电视墙等…这些负载连接于相线与中性间的非线性单相负载,将会产生第三次及其倍数之谐波,此谐波电流势必会造成电流和电压的失真,各相线中之第三谐波电流因相位一样所以会在中性线累积进而增加中性线过载的危险。一样所以会在中性线累积进而增加中性线过载的危险。

网友B:
第三谐波对系统之影响 1. 中性线因过电流烧毁 因第三谐波电流为零相序谐波电流,而三相线路之零相序谐波电流会于中性线累加,而造成中性线过电流烧毁。 2. 产生150HZ的磁场 因电力线中的谐波电流或谐波电压会感应电磁场, 将影响邻近电话线之通讯品质及计算机之干扰。 3. 绝缘材质等级之升高 由于谐波电压、电流所造成的热能及电压升高现象所以必须将绝缘材质等级升高。 4. 控制系统之干扰(误动作) 由于谐波将使基本波波形发生畸变又电流控制系统大多以PULSE的触发角度来控制所以将使得其控制系统误动作。 5. 电力保护系统之干扰(误动作) ² 谐波电流或电压对保护电驿特性的影响程度以电驿不同的设计特性而定,数字电驿因使用资料取样或零点检测方式输入信号,因此对谐波失真具有灵敏的反应。 ² 对阻抗电驿而言,故障电流若含有3次谐波电流,则易使电驿动作值与其假定值产生误差。 ² 数字或电子式电驿一般都没有什幺滤波或抑制线路,以防止谐波的干扰,例如大型变压器保护的差动电驿一般具有二次谐波的抑制线圈或线路;由于不同电驿可能有不适用场合,应用时必须慎重选择或将系统谐波的状况告诉电驿供货商,以防范谐波引起的误动作。 5. 变压器-热损增加绝缘材质承受更高之应力(因为较高之电流及电压)谐波电压增加变压器的磁滞损与涡流损,同时增加绝缘的应力;谐波电流则增加铜损,这种影响对趋动系统的变压器(Thyristor Transformer)更为显着。

网友B:
(二).建议改善方式: 1.装设三相四线式第三谐波滤波器: 于负载侧装设第三谐波滤波器,以改善三相之谐波电流( 3rd Harmonic Current ),并降低中性线第三谐波电流。2.装设有源谐波谐波滤波器: 于负载侧装有源谐波谐波滤波器,以改善三相之谐波电流( 2nd~50th Harmonic Current ),并降低中性线零相序谐波电流。

网友B:
结合你的电机设备,如果是快速变化的大功率设备,例如:焊接机,等 应该采用快速投切能力的晶闸管投切电容器组,它可以生产设备的能 量消耗,仰制电压降的幅值和电压降产生的频繁度,因此提高起生产能力 以达到节能降耗保护起机器设备的安全运行的目的。

网友D(2020-09-21):
看的好累,受教了。

现在逐渐感受到谐波的危害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应该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2020-11-06):
增加专门的补偿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