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

楼主(2003-01-07):
现有一256分辨率的绝对值性编码器,测10米长,精度要求2毫米,我初学plc,现用三菱fx型,现能实现慢速转动下可以加减读数,但快速转动下则不能计数,我认为是plc的处理速度过慢,不知是否有提高程序扫描速度的算法,望各位高人不佞赐教。

网友A:
FX2n本身有高速计数器可以使用呀. 我想你的编码器输出方式是不是采用的集电极开路这一种?? 我前些日使用过这类型传输距离受到很大的限制大于几M就不行了. .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实际上我是在一个成熟的设计上换成我自己的程序,主要是在格雷码的转换和判断正反转的圈数部分,实际结果是在慢速下可以正确显示,而快转时,结果没有变化或转动几圈才只计一圈。老板非要让我自己解决,我认为是不是编码器输出频率高于plc的输入频率,导致程序反映不及,我的问题主要还是在软件方面,还请多多赐教。

网友B:
1,三菱FX2N的内置高速计数器可以响应50K以下频率,对于256编码器要很高的转速才能超过这个频率,所以你的问题多半是没有使用高速计数器,普通计数器计数时脉宽要大于扫描周期才行! 2,如果50K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需要买个高速计数器单元了,500K的单元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你的问题多半是没有使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C:
耶,就是你应使用PLC的高速计数单元才行,JOUB说的很对。你可以自己看看关于高速计数单元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