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风机水泵变频器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03-01-07):
我公司的变频器为ABB604/607水泵风机类,现在应用在138KW和132KW的锅炉引风电机和鼓风电机上,现有如下故障。 控制132KW电机的变频器不能开机。当变频器主电源送上以后,变频器通电开始工作,在正常情况下,控制面板上显示一个进度条从左至右,5秒针后制面板上显示速度单词,并等待外部给定信号,使其运行。现在的现象是进度条从左至右不停的运行,5秒针后在进度条不停的情况下,在控制面板的右端有一个三位数字,不停的变化,就象读秒一样。 我是一个变频器的初学者,想请问各位高手,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说明书上要求变频器的运行温度为0°到40°,如果温度在0°以下,大约在-8°左右,变频器会有一些说不清的故障吗?当然还是ABB 604/607变频器?

网友A:
试试检查控制面板和内部的联线和联线的插座是否接触不良,如果是插座接触不良可插头直接插到控制盘上。

网友B:
有没有拔过控制面板的插头。是不是插错了

网友C: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您可以拨打ABB热线电话:010-67878888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上三位朋友的帮助。控制面板和主机之间用一个象电话插头一样的数据线进行连接,我想连接应该没有问题,插头是直接联到控制面板上的,开始我认为是温度太低造成的,但是这两天温度已经回升,而且在配电室增加了两台电暖气,室内温度已经明显上升,控制面板已经能够看清。但是事故依旧。操作手册上说运行温度要求在0度到40度。但是我个人认为,变频器运行在零下10度左右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光纤的接头检查过了吗?或者外部电磁干扰也会引起这样故障。

网友E:
温度低于0度,ACS600会停止工作。改隐含参数可以让ACS600工作在更低的温度下,大概能到-15度。问ABB热线010 67871888。 控制面板的液晶显示屏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