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否接受脉冲输入的变频器?

楼主(2003-01-08):
请问各位变频器高手, 有没有一种直接接受旋转编码器信号输入的变频器?并把其输入信号 频率值作为输出频率(当然其输出频率的比率在变频器中可设定)

网友A:
有啊!康沃变频器有提供0-10KHZ脉冲信号输入(上、下限可选)其输出频率的比率在变频器中可设定。 如有疑问请联系0755-26406790 潘先生

网友B:
有很多可以的,例如安川的G7、F7、V7系列,丹佛斯的VLT2800、VLT5000等。(“存在”,俺没说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