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1-08):
我要想现场测得电动机在不同负载状态下的电流变化,请问如何测得?或者要用到什么测试仪?谢谢!!

网友A:
用电流变换器,可以将互感器的0--5A电流变换成标准的4--20mA或1--5V信号。带数字显示和报警输出,可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