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求助王老师:如何选择变频器》

楼主(2003-01-08):
tony的问题:我有一台132KW的电机,要选择一台ABB的变频器,如何选择? tony,你的问题不在本论坛中,故将你的问题贴到这里给你回答: 若无特殊要求可选ACS600系列通用变频器,若要求较高,可考虑选择ACS800系列,价格稍高点。ACS600系列通用变频器按应用可分为以下五种专用系列: ACS 600:可满足绝大多数应用要求。 ACC 600:专用于位势负载应用。例如起重机,提升机,电梯等等。 ACP 600:专用于对转角,位移做精确控制。 ACA 600:专用于系统传动。 可按照所需的应用场合选择相应的系列型号,再按照电动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选择具体的产品型号,及对应的变频器额定容量,然后再看一下下列性能能否满足要求,选择合适的电压系列。具体应用时可选择最合适的应用宏,设定参数即可,随机的产品说明书很详细,照着一步一步地操作就行了,注意,不同的应用宏的接线方式稍有区别。 进线电源连接: 功率范围:2.2-3000kW 电源电压: 对于400VAC的设备,380/400/415/440/460/480/500VAC 3相±10%; 对于690VAC设备,525/550/575/600/660/690VAC 3相-10%,+10%; 对于ACS607的690VAC设备,-10%,+6%; 电源频率:48-63Hz 电机连接: 输出电压:3相,从0V-供电电压 输出频率:0-300Hz,与控制方式有关 标准控制线的连接: ¤ 3个可编程的差分模拟输入口; 1个电压源信号,2个电流源信号 ¤ 6个可编程数字输入口 ¤ 2个可编程模拟输出口 ¤ 3个可编程继电器输出口 有模拟和数字接口扩展模块以及多种现场总线适配器可供选用: Profibus, modbus, Modbus Plus, Interbus-S, DeviceNet, CS 31, Master Fieldbus, 还将推出其它协议的时配器。 标准应用宏: ACS 600 SingleDrive 有多种应用宏可供选择,不同的应用宏对输入输出口和信号处理都作了默认配置: FACTORY SETTING (出厂设定) HAND/AUTO CONTROL (手动/自动控制) PID CONTROL (PID控制) TORQUE CONTROL (转矩控制) SEQUENTIAL CONTROL (顺序控制) USER MACRO 1&2 (用户宏1和2) 可选用的应用宏: MASTER/FOLLOWER (主从控制) PFC (成组泵控制) SPINNING (纺纱控制)

网友A: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应用宏应该怎样选取,例如我既要求转矩控制,又同时要求能实现手动/自动控制的切换,那应该怎样处理?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ACS600 Multi Drive的ID RUN有什么作用,具体应该如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