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旋转编码器是坏了吗?

楼主(2003-01-08):
这样的旋转编码器是坏了吗?我的一台设备上的旋转编码器轴在低速转动时,高速计数器上显示的脉冲数正常,可在高速时出现不计数的情况(一个脉冲都不计),旋编的分辨率是2000,如果是分辨率不够,会产生漏码,也不会一个都不计啊?为什么?我与旋编相配的高速计数器接收频率是2000,是旋编坏了吗?恳请赐教。

网友A:
我判断编码器没有故障.假如你的"高速"计数器接收频率是2000,那么根本纪录不了高速脉冲.pg的分辨率您介绍了是2000/转.那么计算一下,假如电机的速度300rpm,相当于每秒5转,5*2000=10000个脉冲,对应于10000hz.

网友B:
TO:kkjj “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000”,是进行倍频或4倍频后的吗?单位是?2000C/T?“高速计数器接收频率是2000”单位是?pps?kpps?有高速计数器的响应时间吗?就象vcplus说的,如果编码器的输出频率略大于计数器的接受频率的话,会出现脉冲计数减少丢失;但如果编码器的输出频率远远大于计数器的接受频率的话就会出现计数器无反应的现象,计数器会认为一直处于脉冲的高位或低位。 如果计算的编码器的输出频率小于计数器的接受频率,问题可能就出现在编码器上了,编码器除了分辨率的参数外,还有允许的最高转速,也就是编码器自身也有响应时间,如转速超标,编码器的光电转换装置会认为光路一直处于通路状态,这时编码器无输出,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此时的编码器的输出波形。如波形只是处于低幅脉动,而不是正常的脉冲输出,建议你就要换高速编码器了! 以上只是本人一己之见,有误请见谅!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大虾,我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我自己还是不明白。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把由编码器输出的A,B两相只取了A相到计数器,就可以了,我后来又只输入了B相。比较发现A相输入时,计数器计正数,而B相输入时计负数,难道是A,B抵消了?据我所之,A,B相只是在相位上相差90度,应该不会抵消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编码器?我孤陋寡闻了。还有就是有的编码器有Z相,又是怎么回事?小弟不太明白,请各位大虾指教,在此谢过了!

网友C:
TO:kkjj A相与B相的机械位置检测点的弧面距离是其码盘光栅栅距的1/4加上若干个整数倍的栅距,一般在记数器内部做如下判断:若A相信号超前与B相90度,则为正转;B相信号超前与A相90度为反转(或反之)。Z相信号为单圈脉冲信号,即编码器每转一转,Z相发1个脉冲。 关于您的计数器:A、B两相单独输入时是否是对应计数器的同一个输入端,我认为你的计数器上的两个输入端是一个加计数,一个减计数,而不是支持A、B相输入的计数器,对于减计数端您输入A相或B相都是计负数,与编码器无关。有些计数器是可以定义输入端的,两个输入端为加、减计数或A、B相。 以上只是本人一己之见,有误请见谅!

楼主:
谢谢以上三位老师,关于这个我还得做几次实验在看看结果,再向各位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