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帮帮我

楼主(2003-01-08):
我的机器是2000系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组态王软件演示版总是装不上去,安装前,系统总是提示有一个错误,结果就死在那里装不动了,我问过技术支持,但是他们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没有哪位大哥可以为我指点一二,小弟将感激不尽。我机器的系统已经重新安装过了:(

网友A(2002-11-06):
简单,别用组态王不就行了!

网友B:
把原来的组态王文件夹全部删除了吗?

楼主:
以前我的机器上没有安装过组态王,这次是第一次用,所以安装在办公计算机上想熟悉一下。

网友C:
你再用猪态亡,直接结果就是系统崩溃!

网友D:
不要攻击吗?应该努力设法解决问题!难道外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的圆。再说,这种攻击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D:
以一个老工控人员的名义发誓,我以后再不会选用国产工控软件了(除非万不得以,如客户要求,或项目很小)。老弟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感想,你可以用InTouch、Fix和CiTech等学,象我现在用的某国产软件开发的一个应用,基本的Windows控件(如列表框、Radio按键等等)都不好用,只好自己写脚本,编写这样的脚本时我想杀人(那个天大的校友),真的。

网友D:
各位,我们公司搞个技改项目想用组态王,给咱点意见

网友E:
我在2000下装过,没问题,你可以换一台机器试一试,看是否是机器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重新格式化硬盘,重装一便系统。

网友D(2002-12-23):
一定要把计算机上的删除完,一点没有!

网友F:
还是换一台机子吧,另外你的演示版在win98上再装一下试试,如果也不行的话,向组态王再要一张演示盘。

网友G:
我在2000上装过,没问题的!

网友H:
有没有安装金山毒霸等杀毒软件以及防火墙等啊啊?关闭他们再安装

网友D:
不知各位是否听说GE FANUC的CIMPLICITY,这是行内公认的最好的监控软件,有兴趣请与我联系。   王忠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