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3-01-08):
我用一图形终端加三菱FX1S可编程控制器应用其特殊定位指令进行定位控制,该PLC由于将程序、参数、数据存储器等纳入内附的EEPROM中,故不用备用电源即可保存。在安装后,不必进行维护,也可放心使用,这是其优点但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经常改变位置参数,EEPROM的寿命为1万次左右,请问这时优点会不会变成缺点,影响其寿命,谢谢大家。

网友A:
10000次一般指程序的下载次数,与你指的参数读取次数是两回事。这些参数变与不变它都是每个扫描周期刷新一次,如果10000次就会坏,恐怕只能用1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