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程序处理问题

楼主(2003-01-08):
请教各位大虾,我把三菱的程序读入到PLC中后,想改变它不知如何改变,能不能重新编程覆盖它。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想问这位朋友,如果想改应该怎样改。我这里不能改动,是不是应该设置一些参数才可以。

网友B:
和其它PLC一样,可以在现修改。当然也可以重新编程覆盖它。

网友A:
你可以在线修改,你使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