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及计算机通讯

楼主(2003-01-08):
若有三菱PLC(FX,A,Q系列)及与计算机通讯的种种问题,当然包括解决方案和供货,欢迎与ALLEN@SYSLINK.COM.CN联系

网友A(2002-11-13):
WHYNOTME: 你好!如果我想采用A1SJHCPU作为下位机用PC作为上位机组成一个简单的监控系统,我想自己开发上位机程序,应该怎么办?非常着急。望不吝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B:
要用pc監控a type plc ,應該還要另加一個通訊模塊(例如:A1SJ71UC24-R2、A1SJ71E71-B2/B5;ethernet 的方法較貴),在通訊上,分兩種方式 1、是由plc主動送出資料,提供給pc做資料收集用(這種方法,plc需要另外寫程式配合) 2、是由pc下命令,指定需要回傳的資料(plc不用再寫另外的程式),完全由pc控制要監控的範圍、數量) 雖然還有另一種是不用再加其他的計算機模塊,直接cpu port,但是通訊的格式未公開,雖然有,也不建議使用 ! 就這樣子啦 ....

网友A:
sam liu :非常感谢! 哎,还不是为了给老板卖命,才不想用通讯模块的。据说三凌的PLC的通讯协议是公开的,可是那里都找不到。这真叫人头痛。不管怎样,还是非常感谢sam liu.

网友B:
另加通訊模塊的通訊協議,是有開放的, 是"cpu potr" 通訊協議,沒有放開, 在通訊模塊的說明書上,都有 ! 你一定是誤會我了,要是需要的話,傳真電話 給我,我傳給你也行, p.s 另外!! =_=" 救人哦,有誰能教我怎麼用 e-mail , 我的e-mail 只能收不能送 ! 傳真也是要錢的呢!!! 氣屬人..... >_<" (hotmail)

网友C:
不用编程电缆也可以改通讯的参数吗?

网友C:
编程口是不是没有通讯参数阿,如果我不知道plc的编程口通讯参数呢?

楼主:
若要通过编程口与三菱PLC通信,可以购买三菱的通信控件。 支持所有系列A/QNA/Q系列的编程口通讯,当然也包括对其他通讯方式的支持。

网友D(2002-12-27):
有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三菱PLC仅通过PLC的编程口,实现用PC机的COM1-COM4中的一个对PLC进行监控时所需要的通讯格式。谢谢! E_mail:jwzxw@vip.sina.com

网友E:
这个我做过,可以用vc写监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