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高手

楼主(2003-01-08):
[= k4s0 k0]--------------------( M0 ) 这条命令是不是只要S0-S15之间任意一个为零就置位M0? [<> k4s0 k0]--------------------( M0 )呢?

网友A:
[= k4s0 k0]--------------------( M0 )   这条命令是 只要S0-S15之间全部为0就置位M0 要想只要S0-S15之间任意一个为零就置位M0好象要这样 [<> k4s0 HFF]--------------------( M0 ) 你试试吧,可能不对,我也没试过 能回你这个问题好象和高手没关系吧! 你在读别人的程序吗?

网友B:
[= k4s0 k0]--------------------( M0 )   若S0-S15全部为0就使M0为ON。  [<> k4s0 HFF]--------------------( M0 )   若S0-S15中有一个不为1就使M0为ON。 上面仅是从指令上分析。若一个程序中同时存在上面两句,是有矛盾的。

楼主:
哦谢谢两位。 因为三菱编程手册上讲的不是太具体,所以有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