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三菱大虾

楼主(2003-01-08):
现有机床改造,利用台达触摸屏+FX2N-32MR+FX2N-1PG+FX2N-1PG 来控制X,Y轴定位 对于FX2N-1PG有许多疑问, 哪位大虾可指点一二 有中文说明书更好 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2-09-15):
有什么问题就说呀。

网友A(2008-12-23):
可否提供FX2N-1PG的说明书谢啦大哥。

网友B:
三菱定位系统我也正急求,请知道的大侠明示,谢谢啦!我的邮箱lxd_1010@126.com

网友C:
它的说明书三菱网站上有下载啊,在特殊功能模块里面,不过只有7页是介绍它的!

我也正在用,感觉功能比较简单,不如直接用个20GM做双轴直线插补!

网友D:
如果x,y轴没有相连关系的话,1pg应该也够用了

如果要直线插补 就别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