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

楼主(2003-01-08):
大家好,我以前在学校用的是欧姆龙可编程控制器,现在有一个工程是关于三菱的可编程控制器,对于里面的PID指令我不太懂,请大家告诉我好吗,谢谢大家。

楼主(2002-08-27):
先将I,D参数调到0,单调P参数让系统能基本稳定,再增加I参数以减小误差,D参数可在最后适当增加一点,也可不用。PID参数必须在线慢慢试调,直到稳定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