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系统时间编程?

楼主(2003-01-08):
我要进入intouch一应用窗口后几秒关闭,切换到另一窗口怎样编程? show "窗口一"; if time==? then hide "窗口一"; show "窗口二";endif; ?处怎么写?别笑我,我是新手;)

网友A:
用窗体脚本呀!

楼主:
我也知道要用窗体脚本,就是不会写呀能告诉我吗

网友B:
用$Seconds来判断

楼主:
1.用鼠标右键点要运行这个动作的窗口,出现菜单,找“窗口脚本”或“Window Script”,在“条件类型”选择“在显示期间”,然后写上以下脚本: if $second == 10 then hide "窗口1"; show "窗口2"; endif; 当然,这个脚本只是在秒数=10的时候执行,你可以定义一个整形点,对$Second进行累加,然后判别这个点,就做hide 和 show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