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生产署片用的温度控制

楼主(2003-01-08):
我的自动化生产线是用来生产署片用的,其设备是十年前美国产品。可最近控制系统出了毛病。 我们的控制是这样的通过热电偶把温度信号传给ACTTON 4350通过它再把温度信号传给霍尼韦尔的温度控制器设定温度为170摄氏度误差为+-2在这个范围外开关量输入控制继电器进行调节风量和油量以恒温可现在控制器出了问题在高于170好几度才进行调节这样造成暑片成品的不合格 请位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解决! 谢谢!

网友A:
170好几度,这值是你自测的,还是机器本身显示的植?

楼主:
是通过PID控制器显示的值

网友A:
如果最近一直是这样的话,你的pid 参数 须重新整定。 理由:你的继电器,及其控制对象,与你刚买时,性能上有差。

网友B(2005-07-24):
是不是热电偶出问题拉

网友C:
是滞后的问题.跟风量和油温有关.调低温度.

网友D:
重新整定

网友E:
有PID参数原始记录没?有的话直接输进去就可以了,没有只能重新整定了

网友F:
我想你!可以试试这样。先侃侃热电偶的滞后是不是严重,如果是换了。如果不是再重新整定参数,还解决不了,可能是更风量和油温有关了,那就只有调低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