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王老师:如何选择变频器

楼主(2003-01-09):
我有一台132KW的电机,要选择一台ABB的变频器,如何选择?

网友A:
你在什么地方用?是风机水泵么?是恒转矩负载么?是恒功率负载么?你要求的转速范围是多少?电机是几极的?等等!!!

网友B:
我公司购买了一台爱默生公司的TD3300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矢量型),用于纺织面料后处理设备,这台变频器用于收卷控制,要保证整机有恒定的线速度,布料在收卷过程中的张力要保持恒定,请问有何好办法? 我们现在采用的方法是:收卷电机的速度由前级电机给定(模拟输入,4~20mA),在变频器设定张力,张力传感器实时检测布料的当前张力,形成张力闭环控制,卷径传感器检测实时卷径.但还是达不到理想效果.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to:新兵: 1:PID参数需要仔细调整 2:在收卷电机前面加一张力辊,找好平衡,下拉力为设定张力的2倍,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