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启动负荷如何选择变频器

楼主(2003-01-09):
现有一套皮带输送设备的驱动电机需要配变频器,皮带的两端分别安装两台驱动电机。电机容量130KW,由于电机常期处在频繁启动、制动运行状态。且制动要求时间越短越好(急仃),两台电机要求同步运行,初步考虑用ABB ACS604变频器。向各位请教如何解决两台电机的同步运行,如何保证频繁启动、制动的可靠运行。

网友A:
你好,如果是制动,根据制动时间和功率选择变频器功率,象你这种情况需要选择重载应用类变频器,而且必须配原装斩波器,制动电阻可选国产的。但功率应大一挡。至于同步,可选用ABB同步软件ACP600即可。

楼主:
linjh9: 谢谢指教,另外想请教ABB变频的主从控制方式是否也能解决同步问题?

网友B:
选用德国KEB公司的F5M系列变频器可实现你要求的同步功能。F5M变频器内置制动斩波器,并且不需要专门的同步软件。简单原理如下:Master电机的实际速度可通过Master变频器的第二编码器口输出RS422电平AB相增量脉冲,作为同步速度的给定源;Slave变频器的第二编码器口可接收Master的同步脉冲信号,作为速度/角度的给定信号。

网友C:
ABB变频的主从控制方式能解决同步问题! 一台采用速度降方式。或窗口加力矩同步方式。若皮带较长,前者号一些。

网友D:
ABB的604采用主从宏软件。这不就搞定同步的问题。从机跟随主机的转速。 频繁起停,这个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这种类型是可以的。我以前弄过这差不多的。不知道你能接受多少的制支时间。

网友E:
采用日立的SJ300型也可以,本身带模拟量输出(电压型、电流型)作为第二台的输入信号。制动解决同上。

楼主:
多谢各位!  另外请教制动时间与制动电阻的阻值与容量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制动时间越短,制动电阻的阻值越小,容量越大。

网友A:
ABB 有制动电阻选型表,不过只能作参考,具体与工况有关。

网友C:
制动时间越短,制动电阻的功率可以选择越小。电阻不能小于变频器和制动斩波器所要求的,不能大于制动功率所要求的。 ,

楼主:
to 龙游:   制动电阻的作用是将制动过程中电机回馈的能量吸收掉,制动时间短,在短时间内电阻消耗的能量大,电阻功率应该大才对。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F:
龙游笔误,应是功率要大,阻值要小,但最大制动电流应小于制动单元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