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显示报文问题求救

楼主(2003-01-09):
求教; 用显示报文传送数据时,不论帧的长短(20byte 或者是200byte),总是会出现丢包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回事,请衣卓斑竹和吴老前辈帮忙。 而且很奇怪的是,两个节点通信(用双绞线)时数据的收发快慢与两节点间的线的长短有关!??

网友A:
我还没那么老,虽然开始掉头发,但你至少不应该让别人知道,:) 你的程序中的缓冲区大小开得对不对? 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尤其是报文长度大的时候. 而且显然,数据收发的快慢与节点之间线的长短关系不大. 你可以把程序发给我,我抽空帮你看看.

网友B:
sorry!吴前辈,我非常的尊敬您!我用的收发器就是您们公司的tp/xf-1250,性能好,价格便宜. 我也注意到这个缓冲区个数(大小为225)的问题,因为当我选为7个的时候,数据可以传上去,但是选为其它的个数(5,11等)却不能传送数据.可以请问您这是怎么回事吗?可以给我详细讲讲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吗? 现在我已经注意到我的数据丢失是因为没有termination的缘故,lon网两端加上一个电阻,情况就有很大的改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计算这个最佳的电阻值,或者还需要加点其它?才可以使网络工作在best performance?谢谢你!

网友A:
LON在总线两端应加终结器,具体参数如下: R1=59ohm R2=340ohm R3=102ohm C1=0.15UF C2=0.33UF 电路图为: ---R1--------R2----------R3--- --C1-- --C2-- R1和C1并联 R2和C2并联 详细解释可参考《LonMark Layers 1-6 Interoperability Guidelines》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