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死机问题?

楼主(2003-01-09):
在intouch与I/O Server通信的过程中,平常都很正常,但偶尔会出现死机现象,即在view中所有I/O标记名的值都不再变化,重启view后又一切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当出现问题时,你可以查看一下IO SEVER ,此时可能会发现你曾经定义过的TOPIC看不见了,说明通讯中断了,所以VIEW就表现为IO标记名不再变化。可以用RE-INITIALIZE()函数重新初始化。

网友B:
你可以用i/o server 中的 status 来判通讯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可调用re-initialize()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