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模块编程

楼主(2003-01-09):
主机:1756-Logix555 联网模块:1756CNBR 联网模块:1756ENBT 协议转换模块:MVI56-MCM以及一些I/O模块 从机为1756CNBR及一些I/O模块(3台) 另外还有一些自制设备使用莫迪康协议要进入1756-Logix555 上位机采用I FIX通过1756ENBT控制整套系统 我现急需知道一些指令集,以及1756-Logix555的内部寄存器分布,如何通过1756CNBR控制远端I/O 请大家帮助,指导 我的e-mail:gaoyuan.dl@163.com

网友(2002-03-22):
哈哈,你为什么不去买一套logix5000编程软件 logix5000+rslinx+rsview32结构下的controlnet,1756-enet,组态相当方便,容易上手,所见即所得! 既然用ab的硬件,何不用 ab的软件! 莫迪康也很简单!

楼主:
leaf_hze:软件我刚拿到啊,只是对他不太熟悉,你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比如controlnet,1756-enet在何处。

网友:
BLUES: 你好! controllogix有框架的概念,一般一个框架放一块1756cnb,用同轴电缆连接(ab有订货),这样组成一个controlnet系统,这时要用到一个叫 rsnetwork for controlnet的组态软件! 用RSLINX扫描所有的AB模板包括CPU,就用REMOTE VIA ETHERNET 选项,输入ENET模块的IP地址!就可以扫描到所有的模板啦! 然后就可以在LOGIX5000里定义模板,5000里的配置要与RSLINX配置完全相同,定义好了后DOWNLOAD下去,下面你就可以任意使用硬件地址或内存变量编程了,指令很简单,就是一些BIT判断,比较,PID等! 好运!

网友A:
老兄,你还是应该买AB的编程软件RSLogix5000,RSLinx,这样你做起来很方便。同时,AB也提供一块用于与Modbus连接的卡,型号我忘记了(是AB的一个合作伙伴做的)。这样你就可以使用RSLinx将所有的设备连接到一起,是很方便的。而且也很稳定。 至于你提到的Logix555,是不是Logix5555或者Logix5550这两种。通过1756CNBR控制远程I/O和控制本机架I/O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在远程I/O机架哪里加一块通讯卡,这样你可以把远程I/O也连接到ControlNet上,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交给你想管理他的CPU管理就可以了,至于通讯模块什么型号我忘记了,好象是什么1769什么的,你问问AB就可以了。

网友B:
何不与ROCKWELL中国联系,WWW.ROCKWELL.COM.CN 或其分销商联系,如北京雄越,WWW.XIONGYUE.COM

网友:
对! 与rockwell或其他ab的代理联系也可以!

楼主:
各位前辈我现在已经对这一系统略知一二了。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会及时求教大家的,不知有人用过MVI56-MCM协议转换模块吗?

楼主:
求教: 我现在用RSLINX检到了所有设备,包括两个分站,但在RSLOGIX5000里,分站的模块全是黄色的问题符号,我一时找不出原因,请问大家,问题会出在哪呢?

网友A:
老兄,你的两个分站是什么设备,什么配置。你在RSlinx中看到的设备的状态是否正确。你的网络架构是不是上面是EntherNet,下面是ControlNet,如果是这样的,你在EntherNet上看到的设备状态是否正确。在ControlNet上看到设备状态是否正确。你如果在这些地方看到都没有问题。我就不知道了。你出问题的模块都是什么模块。如果你讲清楚些,我有可能帮助你。

网友B:
协议转换模块用美国prosoft公司的较好,专为AB设计.软件需要ROCKWELL RSLINX and RSLOGIX5000.

楼主:
大家好,正如WANGX98说的,上面是EntherNet,下面是ControlNet,但我现在还没接EntherNet,但在RSLINX里ControlNet分站状态都对,我出问题的模块是CNBR以及他目录下面的全部模块,至于分站中只有一些I/O模块啊。

楼主:
请教一下,杜老师,prosoft是否选MVI56-MCM,如何对他编程,用RSLOGIX5000中的什么指令,来做读取命令呢?是否要通过缓冲区。您用过这个模块吗? 请求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2002-08-01):
你使用NETWORX进行网络组态了吗? 我想应该是网络组态存在问题,还有,如果用了NETWORX对网络进行组态,你的节点等设置均正确吗? 今天无意中看到这个主题,是不是太晚了,不知道对你是否还有帮助?

网友(2002-09-01):
AB-PLC 半价 产品描述 1747-L542 2 1747-M11 3 1747-L542 1746-A7 1746-P2 1746-OW16 1746-OW8 1746-HSCE 1746-OW8 2 全新五折 联系人 AB 电话 13035108246 E-mail 3M30@ELONG.COM AB-PLC 半价 产品描述 1747-L542 2 1747-M11 3 1747-L542 1746-A7 1746-P2 1746-OW16 1746-OW8 1746-HSCE 1746-OW8 1746-NI4 1746-IV32 1747-SN 全新五折 另在我处购买产品,免费提供软件13035108246

网友:
一定是没用RSNetworx for controlnet 进行优化。

网友C(2003-01-09):
看了二楼的报价,我终于明白 硬件L.P.*0.5+www.http://gongkong.com 技术支持 对用户而言是多么好的一个选择!!!!!!!

网友D(2008-05-07):
楼主,可以给我发一份吗?yunhai2006@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