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实现和VB的通信

楼主(2003-01-09):
大家好!我该如何实现intouch和VB之间的通信,intouch和VB分别在两台机子上!我使用过DDE协议,还有没有其它方法?DDE更详细的使用说明有没有?请各位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使用NETDDE方法

网友B:
我想还有两个办法 1、用VB编个ACTIVEX控件,在服务器上注册,布置DCOM,找一下DCOM布置方法,在INTOUCH中使用即可。 2、用VB编一个ACTIVEX EXE程序(COM应用程序),布置成远程自动化,在INTOUCH中用脚本(是VB脚本吧?)的CREATEOBJECT函数调用该应用程序。远程自动化的布置方法见http://pingyu.nease.net/remoteAuto.html

网友C:
可以用opc 通讯呀!现在的组态软件都支持的! 一种设备只要编写一次程序!演示程序可在 http://www.csdn.net/cnshare/soft/14/14125.shtm 下载!  可用VB/VC/CB/Delphi 程序编写!

网友D:
dde easy opc easy

楼主:
怎么个easy法,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