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S7-200的RS-485通讯(急)

楼主(2003-01-09):
大家好,有谁知道S7-200 PLC的RS-485通讯如何设置参数以及如何收发?谢谢!   XMT发送,可接收的RCV应如何调用,直接发完就收,还是用中断?我要把参数设为:9600,e,8,1   急!急!!急!!!   E-Mail:chengb520@163.com

网友A:
自由口方式中,XMT发送完之后,可立马用RCV将PLC置于接收状态;但RCV接收完成后要有一点延时(大于通信电缆的转换时间,对9.6k有2ms即可)才能用XMT发送。可以用接收完成中断去启动一个2ms的定时中断,在定时中断里再设一个允许发送的标志量来解决,我用自由口时都这样解决的。 另外哪位帅哥靓姐有W32_s7micro.dll呀?就是东门子的Prodave与S7-200通信的洞态链接裤。我舍不得银子,东门子又不免费,找得我好苦。听说Step7 v5.0+SP2已经自带Prodave了,也不知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