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P11.OC3故障

楼主(2003-01-09):
富士P11.11KW运行机器内温度高时保护OC3,请指点.

网友A:
可以送到我们公司给你检查和维修,我们公司给你最好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 公司地址:浙江省桐乡市三精自动化公司 地址:浙江省桐乡市梧桐大街8号二楼 邮编:314500 联系人:金雪峰 013586448252

网友B:
会不会是予充电路故障,造成予充电阻一直接入

网友C:
最大可能是模块问题!!

网友D(2009-03-16):
我的这台机器是一上电就报OC3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E:
这问题我遇到过,确认一下输入电压即可

网友F:
我遇到过一次,不过是18,5kw的,是开关变压器其中有一脚引出线断了,接上就好了,第几脚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