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报表的问题

楼主(2003-01-10):
在IFIX里面可以通过ODBC连接历史数据库,通过水晶报表打印出报表,INTOUCH里面怎么做报表呢?

楼主:
不通过INSQL可以实现吗?INTOUCH里面有自己的数据库没有,如果有在怎么地方呢?他的单机版本使用的是什么数据库?我一直很头痛的问题,INTOUCH中的数据保存在怎么地方呢?各位谁知道呀。

楼主:
InTouch有自己格式的数据库,但非标准的,要与InTouch数据库联系就要用InTouch的实用软件HistData,他是通过DDE方式将数据从InTouch数据库中提取。 InTouch的数据在默认情况下保存在应用程序目录中,当然,也可以指定到其他目录,也可以指定到远程的计算机中。 另外,InTouch也可以通过ODBC将数据放到SQL Server里面,详细使用情况可参看《用户指南》的SQL Access(SQL访问)章节,里面说得非常详细。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从intouch 中直接取点,再写入你自已怕历史数据库中,这样作报表不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