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流量问题

楼主(2003-01-10):
请教:当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时,如果系统的流量下降10%,那么此时电机的功率下降多少?

网友A:
27.1%

网友B:
当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时,如果系统的流量下降10%,那么此时电机的功率下降理论上是27.1% ,实际上20% 左右,电机轴功率与流量的三次方成正比,与压力的平方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