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

楼主(2003-01-10):
请问哪有melsoft系列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的用法.急用!谢谢!

网友A(2002-08-20):
我可以提供它的中文使用手册,但是你要是台商的话,给我发个传真021-64852289 我可以寄给你

网友B(2009-01-04):
请哪位指点一下三菱FX怎么用RS指令与台达温控通讯进行温度的读取和设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