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应用

楼主(2003-01-10):
我用了一台三菱FX2型的PLC,由于内存的步数不够,想加一块FX-EEPROM-4的存储块。我在用MODEC软件编程时,向EPROM传输程序时总是报错误,请问各位高手,在PLC上插入EPROM块后,应做何设置。

网友A(2002-11-24):
你的medoc软件有对EPROM的设置部分,应该是参数设置不对,例如:传输速率、内存容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