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水位采集

楼主(2003-01-10):
有一山区隧洞水位,离值班室约10公里,有很多山阻碍,无线通信不行; 在离隧洞五百米处有电话线,有电源,有手机信号。怎样把水位信号送 到值班室,在值班室的数显表或电脑上显示,同时还要转换成4-20mA信 号送至PLC,象一台就地仪表。

网友A(2001-07-14):
最好不要用,10km的距离受干扰的可能太大,而且衰减太厉害。建议现场采集,然后用电话线传输,不过电话就的一直被占用。

楼主:
水位实时性不强,计划用电话线或利用GSM的技术,进行非实时连接。 可利用短消息功能把水位信号传递过去。现在找一家设计或施工单位。

网友B(2002-09-18):
可考虑使用光缆传输,能避免诸如雷击等许多问题,只是投资有些大了。

网友C:
flysun说的对,你的数据量很小,现场采集,然后通过电话线传输 有人1500点数据通过28k猫传输都没问题,这个成本应该最小,最有效。

网友D:
现在有一种通讯方式,利用GSM的短消息好像成本太贵,可利用GPRS功能进线实时数据发送,我公司已在常州一家水厂已成功应用。

网友C(2002-10-19):
无线通信也可以用,不过成本高了点,需要三台设备,其中一台要在山顶上做接力.不过,为了这么一个小事情,做这些好像不值得.

网友C:
拉9600bit的DDN,一个月也就几百块

网友C(2003-01-06):
我认为可以用无线和有线方式结合通讯最合适。

网友E:
用一块带记录和变送功能的仪表实时采集,4-20mA实时变送,仪表的报警输出接点用于非正常时控制或报警。远程可主动拨号查询历史数据,可查曲线,单通道记录时1数据/分可记录150天。 此仪表在地震研究部门成熟应用。 E-Mail:oncemoreusa911@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