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多通道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3-01-10):
我想进行多通道(12通道)进行数据采集,而A/D板是多路分时转换的,因为采集的是振动信号,还要进行频谱分析,所以要求相位差尽量小!是不是应该这样实现:用循环嵌套 比如:for(i=0;i<1024;i++) {....... for(j=starChanel;j<=endChanel;j++) //下面就是转换代码 .......... } 想用定时触发,可以控制采样率。用查询传输或中断传输接受数据。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
用查询方式采集数据不妥。建议用中断或DMA方式。 如果要求相位差小最好选择同步采集卡或用采样保持器。 板卡都附带有类似的例子,比较简单。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还想问的是 本来采集卡是带有驱动的,可以中断传输,其中一个函数是读取中断数据的,要对某一通道采取N点数据,这样各个通道的相差想必很大阿,如果每一个中断就采取一点,开中断关中断这样是不是也要耗费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