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用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3-01-10):
请教:在易燃易爆的场所,要控制油的温度,是用温度开关 还是用温度传感器(无源)?thanks!!

网友A(2002-09-27):
DS18B20可以用于此类现场的监测,不过控制系统需另配套

网友A:
选用温度传感器加外接控制器即可

网友B(2002-11-21):
试试我这套系统,绝对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址:www.xinlonghai.net.cn

网友C:
根据温度的高低可以选择热电阻或电偶测量,只要注意选型就行,价格非常便宜。

网友D(2002-12-22):
上海辉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新一代非接触红外温度传感器能直接替换K、R、J、E、S、T型传统热电偶,无需更换原有输入模块、显示控制仪表,无需电源和额外温度补偿,与K、R、J、E、S、T型热电偶使用方法完全一致。温度测量范围与各型热电偶一致,重复性0.01度,互换性小于1度,响应时间小于0.1秒,发射率可手动调整或自动调整,光学分辨率从1:1 到300:1,另有各种标准电压、电流输出的变送器。产品规格和型号多达百余种,可适应所有工业现场、实验室、手持非接触温度测量,特有防水汽型本安型产品,不受水汽影响。http://www.vigortechnology.com

网友E:
和你需要的控制精度有关: 温度开关只能实现位式控制,且有回差。传感器可以与仪表配合,采用更高级的算法,实现更精确的控制。

网友F:
我想问一下DS1820这个型号的传感器有什么具体的特点和功能吖?? 它和DS18B20有什么不同点吖??我是个外行人,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两者属于同一个系列的产品,最重要的区别是DS1820已经停产。 简单说来:DS18B20是DS1820的升级产品,精度同为±0.5℃,测温范围也还是-55~+125℃,只是分辨率由9位提高到了12位,同时时序做了一定变动。另,DS1820有一个分辨率相同的替代产品--DS18S20。 如仍有疑问欢迎来电来信垂询。

网友D:
请靠路选用辉格公司的本安型红外温度传感器。浏览网站:http://www.vigortechnology.com

网友:
根据温度的范围选用热电阻或热电偶,再配我们的记录仪实现显示和控制就可以了!www.sunytech.com这是我们的网址

网友G(2005-10-17):
最近单位有个技改项目,需要控制水温,控制温度输出点可调.请问有那几款温度传感器和显示控制仪表好用,推荐几款.说明,这是个独立的控制设备,除了控制水温外没有与外界通讯.

网友H:
选专用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