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应该怎样配置(急)?

楼主(2003-01-10):
我买的控制模块是天津瑞商公司的,有32k的ram,其他的应该是标准的。我想问一问,template文件应该怎样配置,才能最好的让它工作,我用的是下面配置,可以下载,但我怀疑没有完全利用资源。请各位指点,多谢了。 template配置参数 1. Hardware l Target Hardware : other l Neuron Model: 3150 l Clock speed: 10M l Tranceiver Type: Auto Detect 2. Firmware l System Image: Default Version l Version: 6 l Image Name: SYS3150 3. Memory Map SIZE ADDRESS l ROM 0 0000 0000 l Flash 192 0000 BFFF l RAM 0 0000 0000 l I/O 0 0000 0000 l Memory Type: Flash l Flash Sector Size: 128 bytes 4. Export l Unconfigured

网友A:
你没有使用RAM

网友B:
一般FLASH Address : 0-7FFF RAM : 8000-E7FF(这个要看你的控制模块的译码了)

楼主:
编译下载运行程序都没问题阿!没有用RAM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C:
没有RAM你的程序跟本不能运行,现在你的程序能运行是因为reuron芯片本来就带有内部RAM,而你现在不用外部的RAM当你的程序以后定义的实时变量多时,系统将说你的RAM不够的。

楼主:
何为实时变量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