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老师

楼主(2003-01-10):
王老师: 您好 变频器的控制精度0.5%和控制响应5Hz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变频器的控制精度0.5%是指数字输入时设定输出频率的0.5%;控制响应5Hz是指动态响应时间,也可以理解为状态变化的动态过程最大为5Hz。

网友A:
我说的那意思是根据下列品牌的通用变频器的产品说明书总结的,欧美品牌:西门子、ABB、VACON(瓦控)、DANFOSS(丹佛斯)、Lenze(伦茨)、KEB(科比)、C.T.(统一)、欧陆、MOELLER(金钟-默勒)、Schneider(施耐德)、SIEI(西威)。日本品牌富士、三菱、安川、三垦、日立、松下、东芝、明电、春日、东洋;韩国品牌LG、三星、现代;港澳台地区的品牌普传、台安、台达、东元、正频、宁茂、九德松益、爱德利;国产品牌康沃、安邦信、惠丰、森兰、阿尔法、时代、格立特、海利、佳灵、富凌。其他品牌没研究过,不知道应该如何定义。

网友B:
哎..... 1)普通的v/f控制变频器根本不能控制转矩,因此也就没有转矩响应时间的概念.很难相信,您能够从"康沃、安邦信、惠丰、森兰、阿尔法、时代、格立特、海利、佳灵、富凌"或者"松下,台达,台安....."变频器里面总结出来. 我们现在也提供CT的产品,CT的驱动器性能相当好,那也不是这样定义的.日本品牌的变频器根本不用频率的概念来定义动态响应时间.而是采用时域的概念,多少毫秒.例如安川616G5:150毫秒. 2)变频器的控制精度0.5%也称为稳速精度,这不是那个厂家自己定义的,IEC有相关的标准,它应该是指变频器在稳定的额定负载之下运行,电机的速度控制精度.例如616G5,带PG的情况下速度精度万分之二,说明的是假如一个四极电机驱动额定负载,在负载稳定的情况下,速度的波动范围小于0.3RPM."变频器的控制精度0.5%是指数字输入时设定输出频率的0.5%"这句话语法错误,难以理解.同样上面您罗列的很多变频器根本不具备速度反馈或者速度辨识,只能输出一个频率,无法知道电机的速度,怎么会有速度控制精度的概念?

网友A:
楼上的vcplus小伙子,你对上面的变频器都研究过吗?我可是着实研究了一番的,就你说的那话,我就知道你们的那变频器是怎么回事。因为你说过,你是研制变频器的。今天我要说几句不中听的话了。 不管怎么说,不论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都有个速度控制精度的问题,定义是人家自己定义的,并不一定非的按你说的去定义,你们的变频器能称的上样板吗?不也是跟人家学来的?我说的是一个概念,并不是定义,概念清楚为原则,再说转矩不能控制不等于说它就没有转矩响应的问题,我看你那CT不也是根据U/f控制方式的转矩响应不好而去控制转矩,进而得到转矩响应好,给出个具体数据的吗? 再者,频率的倒数就是时间,说哪个都行,都符合数学规律。谁规定的非的说这个不能说那个,要知道这是通用的概念!东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工程上的问题解释不一定非得像数学物理的定义那样去做。这也是产品说明书中常见的。 这里是技术论坛,我持中立态度,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意思,再说这里可是义务啊!我不推销任何产品,面向广大工控界的同仁讨论问题的。我是要负责任地去说话,不能瞎说。 请你不要总是以推销自己的产品的心态去讨论问题,这样有些偏激,清对广大网友负责。

网友B:
我从来没有向来这里推销产品的意思.相信坛子中广大朋友是看得出来的. 我也要负责任的说话,因为要把尽可能正确的东西告诉别人.当然我也不能保证自己说的都是对的,抛砖引玉罢了. 1)再说控制精度.也许你说的是输出精度的概念,我只能这么理解.如果这样的话,确实任何品牌的变频器都有这个指标.但是这个指标目前可以做得很高,影响已经可以忽略,用户不关注这个指标.用户更加关注的是电机的速度控制精度.一个开环的v/f控制变频器,假设设定频率是40hz,变频器输出是不会变化的(在输出精度的范围内),但是电机的速度实际上是有变化的,同样的频率,负载轻重速度电机转速肯定不一样.因此没有速度控制精度的概念. 2)频率的倒数就是时间,王老师,频率的倒数是周期!用频率来定义响应和用时间来点已响应是两个概念,根本不是倒数这杨的. 3)如果想您说的那样,那么请您告诉大家"港澳台地区的品牌普传、台安、台达、东元、正频、宁茂、九德松益、爱德利;国产品牌康沃、安邦信、惠丰、森兰、阿尔法、时代、格立特、海利、佳灵、富凌"的转矩响应时间分别是多少? 没有任何攻击这些品牌的意思,td900,td1000,td2000一样也没有这样的指标. 同一个厂家不同系列的变频器也有不同的定位.但是有一点:任何规范厂家的变频器的手册上面的参数不是"定义是人家自己定义的"否则还有什么标准可言.如果标准没有明确的,至少业界又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规范的定义应该是参照相关的标准.

网友B:
"港澳台地区的品牌普传、台安、台达、东元、正频、宁茂、九德松益、爱德利;国产品牌康沃、安邦信、惠丰、森兰、阿尔法、时代、格立特、海利、佳灵、富凌"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上面能够生存下来的各种品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老师! 每个厂家的自己的定位不同.生产的品种有区别,只要他在自己那块领域里面做的很出色,就是强者.

网友C:
王老师,你好, 我看过你许多的帖子,非常不错,受益较多。谢了! 我也是搞了多年工控,感觉你对本问题的解释不说你错,但起码有点怪!同时我也认为你今天有些失态,大家都是想把问题讨论清楚,没必要上火。希望大家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讨论技术问题。

网友D:
王老师和vcplus的讨论总是让我们受益非浅!不过两人不要伤了和气!

网友E:
是啊,技术论坛嘛,大家一起讨论,对事不对人!大家都消消气先!

网友F:
王老,你真的错了,无论对楼主技术问题的解释还是您的态度! 中国的教授,也需要打假吗???!!!

网友B:
有关动态响应的标称方式: 1)采用时间.时间比较好理解.一般的测量是这样的:让测试对象(变频器)拖动功率适配的四极电机以稳定的速度空载旋转.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加上额定的负载,这时候电机的速度肯定会下降,下降到什么程度呢?下降到速度重新开始上升的那个点(这时候转矩和负载平衡了),这段时间把他测量出来,就是动态响应时间.速度最终会回到和空载一样. 2)采用频率.让变频器工作与转矩控制模式,利用信号发生器给变频器转矩信号,这个信号一般是正弦波,幅值为额定转矩.慢慢加快这个信号的频率,大家想象一下,频率到了一定程度,变频器的输出转矩开始无法正确跟踪这个 信号,例如变频器输出的转矩到不了幅值.测量能够正确跟踪的最大频率,就是响应时间. 可以看出,普通的v/f控制变频器是没有这样的指标的.大家想象看,为什么?频率和时间这两者之间也不是倒数的关系,事实上,他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测量基准.变频器的说明书,一般也不会介绍这些内容.王老师,您对ct变频器指标的解释完全错误----我刚刚从英国ct回来.

网友G:
大家好,我也来谈谈对这两问题的看法; 1,变频器的控制精度0.5%,对普通V/F控制的变频器,我认为这个控制精度指的是电机定子磁场旋转速度,那为什么会是0.5%?那是因为A/D采样的精度是一定的,比如10位A/D采样,其最大数是1023,那其控制精度为1/1023=0.1%,而8位A/D采样,其最大数是255,那其控制精度为1/255=0.4%,当然这都针对的频率是模拟量给定的,而数字给定就看数码管频率显示小数点后有几位了,所以有的变频器说明书上有模拟量给定的和数字给定的控制精度两个值,或只单独说了模拟量给定给定的控制精度值。 2,控制响应5Hz,应指的是电机定子达到磁通饱和恒定,电流恒定,即达到输出转矩基本恒定时,定子输出频率。其本质意义是此时定子压降可以忽略不计时。

网友H:
1)控制精度分为速度控制精度和频率控制精度:象vcplus所言:速度控制精度是指电机达到稳态速度后与理论计算值的最大波动范围,也就是电机稳态运行时的转子速度精度,用速度测量器件测量(编码器或旋转编码器);频率控制精度是指在稳态运行时的变频器对电机的输出的频率与设定的频率值的最大波动,设定的信号为数字量时比模拟量时的频率输出精度要高,(原因模拟量设定易受干扰,输出频率就随着波动,而我们认为设定值是不变的)。而banana兄说的“数字给定就看数码管频率显示小数点后有几位了”应该是与频率设定分辨率有关,但不完全体现频率设定分辨率,与显示参数设定也有。同时力矩也有控制精度,一般指电机的输出力矩。 2)控制响应也分为速度响应和力矩响应,测量方式同vcplus,速度响应是所有变频器都有的,力矩响应是能进行力矩控制的变频器才有的。力矩响应要比速度响应快,因为要先有力矩的改变才会有速度的变化!为了比较习惯上都用HZ数来表示,速度响应的HZ数不是指频率,是指响应时间(或整定的时间)。象某些PLC和定位模块或控制板卡的脉冲指令的加速度、减速度其实是设定加减速时间(或反之)。 以上见解只代表本人的想法,如有错误望指正!

网友A:
感谢朋友们的质疑,感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和发表见解,我也真诚地愿意与大家讨论技术问题,目的是推动我国的变频器及其应用的发展,更感谢朋友们善意的批评建议。我上述的回答是针对jerrygg的问题“变频器的控制精度0.5%和控制响应5Hz是什么意思?“回答的。 1、多数变频器对于控制精度给出的指标都有数字输入和模拟输入两种,而问题所说的0.5%则对应于数字输入,是指设定输出频率的0.5%。如果是模拟输入,则对应的百分数要大。因此我的回答是针对他提出的0.5%回答的。 2、控制响应这个参数有的变频器给出的是时间,如<40ms;有的变频器给出的是频率,如无传感器20Hz,矢量控制100Hz;但不给出这个参数的变频器占多数。作为变频器来说,控制响应一般指的是速度控制响应,是指实际速度对于速度指令的变化跟踪速度,也即由于负载变化等急剧外界干扰引起的过渡性速度变化的恢复时间。也就是我说的动态过程。响应时间t=3/ω,ω是交叉角频率(伯德图曲线的中点角频率)(可以参考《变频器应用手册〉吴忠智等编,P164-168)。因为jerrygg问的是“控制响应5Hz“,所以我也用Hz的概念回答问题。

网友I:
TO:vcplus兄 “人非圣贤, ...”,俺认为您的观点也有些不对的地方,如下: 1)“日本品牌的变频器根本不用频率的概念来定义动态响应时间.而是采用时域的概念,多少毫秒.例如安川616G5:150毫秒”?在安川的G5的样本中速度响应:30HZ(5HZ 不带PG),力矩响应:40HZ(20HZ 不带PG)。至于“安川616G5:150毫秒”好象没有阐述?! 2)“王老师,频率的倒数是周期!”,周期的单位是?不还是时间吗?频率这个单位是如何定义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单位时间内的周期数,HZ是否等于1/s(有些产品的铭牌频率就是用1/s来表示的,具体例子恕在下目前想不起来了) 3)你有能力,有才气,大家很喜欢看你的帖子,也能看的出来你是个直来直去坦荡爽快的人,但做人不仅要坦荡,还要大气一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真正的成长不是学识上的,是心态。 这些只是我的建议和想法,有错之处请见谅指正!

网友C:
to 王长军: 这个问题我已经觉得很无聊了! 如果有人觉得一个调速系统的动态响应时间硬是要用莫名其妙的频率来表示;如果有人硬是觉得频率的倒数不是周期那就随他去吧!! 如果再争论下去就会变得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了!!! 无聊!!!

网友I:
to 紫太阳: 多谢!

网友A:
控制响应一般指的是速度控制响应,是指实际速度对于速度指令的变化跟踪速度,也即由于负载变化等急剧外界干扰引起的过渡性速度变化的恢复时间。响应时间t=3/ω,ω是交叉角频率(伯德图曲线的中点角频率)。 取自《变频器应用手册〉吴忠智等编,P164-168)。

网友G:
对你们的解释我认为从理论上讲应是这样,可是我们看看王老师所举例的变频器都是开环V/F控制的(它们的说明书上都有这两参数或只有控制精度),而V/F绝对控制的不是转子速度,而是定子速度,转子速度只是近视等于定子速度,条件是转差较小的情况下。既然转子速度既不可控,也没测(开环下)的条件,谈什么控制精度和响应呢???特别是控制响应,负载不同,其响应时间肯定不同,何来具体值呢(因为(Te-Tl)=GD*D*dn/dt)???电机转速波动大小与时间对应不同负载是不恒定的,因为不同负载起传递函数不一样,其整个系统的传递函数也就不一样,何来控制精度和响应这些具体的定值呢???简单地说,空载比有负载控制精度高,响应快,那控制精度0.5%和响应5HZ指的哪种负载???

网友J:
受益非浅

网友K(2005-09-03):
什么是转子系数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