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

楼主(2003-01-10):
请各位教大师: 你们intouch opc 使用过吗,我想使用,但手上无资料。不知使用效果如何,可以用OPC通过上位机向Intouch写数据吗(双向)?是否稳定,速度如何?

网友A:
intouch 有一i/o server : opclink ,只要有自已的opc server 与opclink 通讯即可!比较稳定,速度还不错!opc 是标准接口,你可在csdn 上下载wintech opc server 试试效果!

网友B:
OPClink 数据传输不稳定,可以用TOPSERVER,稳定但速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