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几位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2003-01-11):
我现在要做一个温度采样程序,要求单通道100K以上,连续采集。 我采用的是9118的卡,用DMA的方式,边采集边存储,但用DAQbench的realtime组件显示实时图形好像跟不上这么高的频率,请问这个组件最高支持多高的采样频率而不失真,谢谢!

网友A:
做溫度採樣要到 100K 以上的採樣率? 可是溫度的 sensor 有這麼快的 response 嗎?? 至於你的問題 我想你是用DAQBench中的 Real-time Trend 這個控件吧? 這個控件不是設計用來做高速資料顯示的 你可以使用 DAQBench 中的另一個控件 DChart 這個控件可以有較高的顯示速度 請在你的程序中使用 9118 的 double buffer mode 並設計 9118 的採樣點在 5000 這樣 DChart 可以每 50 ms 更新一次 你會看到實時的資料變化

楼主:
我们用片状热电偶作为sensor,要求响应时间为几ms,主要是想捕捉切削时碰到硬质节点的情况下的瞬时温升,及一个温度脉冲,所以要求采样频率较高。50ms对于我们来说,刷新太慢了,有没有别的方法呢?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A:
通常我們在做高速的資料採集跟顯示的時候 不會要求在每 1ms 或甚至更短的時間刷新畫面一次 因為 對人的眼睛來說 每50 ms 刷新一次跟每 1 ms 刷新一次 人眼是無法辨別差異的 所以一般的作法是 利用數據採集卡做連續的高速採集 (你的應用中為 100kHz) 然後每隔 20 - 50 ms 將一大串數據更新在畫面上 而不是每 1ms 抓一筆資料 然後更新一次 在你的應用中 我建議你將 9118 的採樣率設為 100 kHz 採樣模式為 double buffer 模式 採樣點數目設為 10000 這樣 9118 會在每 50 ms 傳回一個 buffer half full 的中斷 並傳回最新的 5000 筆數據 此時再透過 DChart 這個控件把這 5000 比數據畫出來 這樣你可以在畫面上看到最新的趨勢變化 另外 DChart 中有個屬性叫做 HistoryLength 這個屬性設定 DChart 中數據 buffer 的長度 你可以把這個值設大一點 並透過捲軸看到之前的數據 詳細的程序 你可以參考一下 DAQBench 中的範例程序

网友B(2008-10-06):
北京鼎升力创 R-8017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820元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主要特点 通道:6路差分,两路单端 输入类型: mV, V, mA 采样速率:10采样点/秒
R-8017/8018是一款16位8通道模拟输入模块,所有通道都提供可编程输入。该模块是工业测量和检测应用的非常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它的光隔离输入在模拟输入和模块之间提供3000 VDC的隔离,保护模块和外围设备避免来自输入线路高电压的损坏。R-8017/8018提供信号调节,A/D转换,距离修正,和RS-485数字通信功能。它通过A/D输入和3000 VDC隔离变压器的光隔离设备来保护您的设备避免来自接地环路和动力高峰迫害。R-8017/8018使用16位受微处理器控制sigma-delta A/D的转换,转换传感器的电压或电流到数字信号。数字信号翻译成工程单位。

北京鼎升力创 R-8520    隔离型RS-232至RS-422/RS-485转换模块   320元
 RS-232协议 输出 : RS-485 协议 (2线, D+, D-) 速率: 自动转换波特率, 300~115200 BPS 内置"自适应"芯片 在1个RS-485网络中无中继器,最多接 256个模块 在1个RS-485网络中用中继器,最多接 2048个模块 隔离电压: 3000VDC 隔离在 RS-232边
qq:427795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