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ABPLC”问题?

楼主(2003-01-11):
请教高手关于“ABPLC”问题? 我厂在使用ABPLC(SLC542+NI8)过程中发现在使用一段时间(时间从15天到1个月不等)后处理器中的用户程序全部丢失,必须重新下载才能重新工作,经过仔细检查没有发现有程序错误或溢出。相同的程序在(SLC532+NI4)下工作正常,请问是否为硬件BUG?

网友A:
请检查PLC中的电池还有电否 彻底的解决办法是将程序写到EPROM中

楼主:
电池肯定没问题

网友B:
检查系统接地以及网络电阻

网友C:
PLC放在什么地方?柜内布置?柜间1米内的布置情况? PLC的供电系统稳定么?

网友D(2004-09-04):
还有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