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B PLC 5/03的非常高深的问题

楼主(2003-01-11):
请教关于AB PLC 5/03的非常高深的问题: 1、硬件配置: 串口编程线连接电脑与AB plc 5/03,RSlinx2 利用AB DF1 DH485 协议连接实现 编程上(下)载和go online. 2、问题的产生: 为了进行通讯,我配置channel0为用户模式(user mode),但一旦下载程序 (donwload),PLC便会改变channel0模式为用户,RSlinx2便再不能与之联络。 3、我的想法: 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我改变配置,但有什么办法使channel0能够在用户和系统 只见自由转变呢? 我注意到rslogix500在对Plc的channel进行配置的时候,在general一项有 mode change enable的选项,但不知道怎么用? 另,s:34反映channel mode的状态,是否可以改变之达到改变模式的目的? 是否可以在编程的时候利用这一点实现模式的自由切换。

网友A:
我对此也有兴趣,不知你有结果吗?

网友B:
研究研究。。。。。。

网友C:
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 如果要让RS-232通讯口处于用户模式的ASCII码通讯,那么必须要通过另一个通讯口连接编程终端!当然,也可以把处理器复位到默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