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网络开发求助

楼主(2003-01-11):
CAN网络中,上位机采用凌华PCI-7841 CAN适配卡,下位机为数个最小系统80c196+sja1000+82c250,在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数据时,下位机若采用查询方法则可以正确接收数据(mcu查询sja1000状态寄存器的接收缓冲区状态位);后来下位机采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时(接收中断使能),发现sja1000中断寄存器的接收中断位被置位,但int引脚没有电平跳转,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大哥大姐能帮我,万分急

网友A(2002-12-04):
木偶: 请问您买凌华的PCI-7841CAN适配卡时,它提供了哪些配套的软件包(比如:DeviceNet软件包等),还有你的应用层采用的是哪种协议?上位机你是在dos下做还是在windows下做?我也在做与你相似的项目,应用层采用的是DeviceNet协议,希望大家多多交流,谢谢!

网友B:
应用层为什么一定要用DeviceNet呢,个人觉得DeviceNet相当繁琐,如果系统不是很大,或者系统中的产品本身并不是DeviceNet的,那么完全可以自己定义应用层协议。这样或许可以根据系统情况使得协议相对简单,控制也比较容易。 希望能够交流一下。

网友A:
因为它是标准协议,我想,按照标准协议来做,可靠性和准确性要比自己定义的好很多,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标准协议基本上都考虑到了,自己定义的话就没有那么好了。我也知道自己定义的话做起来相对简单些,可是那毕竟不是标准,那样你所做的东西对客户而言就缺乏可信度。我现在用DeviceNet协议做,也不是说完全按照它所有的东西来做,只是在大的方面遵从它,比如说在帧的格式方面和网络的处理机制方面等,而在具体个别细节上自己是完全可以简化的,比如说DeviceNet规范的Volume II中所定义的很多对象就可以不用管它,还有规范中所提到的很多对象的属性和方法对我的系统来说应用不大的也可以省略掉。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楼主:
瑜家学子: PCI7841提供卡的驱动和windows下的动态链接库7841.dll,里面包含将近20个常用的函数,如open_port,config_port等,也提供了dos下可用的头文件。 上位机我是在windows下开发的,用的是NI的LabVIEW6.0。

网友B:
请问哪里有DeviceNet较完整的协议书,我也想看看。

网友A:
木偶: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这20个常用函数是dos下的还是windows下的呢?还有,它提不提供这些常用函数的源代码呢?因为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买了研华的pcl-841,研华的产品提供常用函数的源代码,不知道凌华的有没有提供这一服务。谢谢你所提供的信息! oceanus: 你好! DeviceNet Specification主要分为上下两卷(VolumeI和II)Volume I 主要讲述DeviceNet规范最基本的对象和类,以及DeviceNet网络的运行机制等,主要是讲网络层和CAN子层,这一部分是基础;Volume II 主要讲述的是DeviceNet规范的扩展对象,这一部分所定义的对象很多,而且很多我们都用不着,这一部分主要是面向应用方面的。 至于协议规范是要买的,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到DeviceNet论坛上去看看。

楼主:
瑜家学子: 你好 这些函数并不提供源代码,是以动态链接库的形式提供的

楼主:
瑜家学子: 我的邮箱 bjlg@sina.com 欢迎联系,探讨can总线开发的相关问题

网友C(2003-01-11):
若是INT引脚没跳的话,应该是硬件问题,换一个吧。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